winxp 装 SQL2000 为什么老是装不好》》

楼主(2011-07-03):
真奇怪,安装没问题,运行也行,就是不能装基于这个操作系统的软件。软件在其他机器上能用

网友(点评):
XP装SQL2000只能装开发版

网友:
装的什么软件呀??是不是不支持XP呀

网友:
SQL2000,装了能运行,但是基于这个软件的软件不运行

网友:
按理说SQL2000兼容XP,不知道WIN7上用什么版本的SPL

网友:
希望高手指点

网友A:
这个应该没有问题,我自己做过,可以的。初步分析两点
1、SQL设置错误  2、需连接SQL的软件参数有问题

网友:
我装过N次得SQL都没有遇到问题啊,是不是你的SQL有问题啊??

网友:
理论上来说是不可以装的。即便装上去也会随之而来的问题让自己无法解决。还是建议楼主装在服务器版的操作系统上面。这样出错的机率会比较小一些,。

网友:
windowsxp 哪个版本是服务器版的

网友:
sql2000 什么版本,企业版 只能在服务器上装

网友(2011-08-03):
SQL是比较难安装的

网友:
谢谢各位高手指点,最后结果,就是那台电脑不能安装:
原来的电脑换XP版本,换SQL版本、换驱动程序 都不行、但系统可以使用。其他应用程序驱动都正常。
换一个电脑就什么都行。

网友:
使用的是个人版,在网络版软件的图解安装指南里面有说。企业版不需要,一般个人版就能满足需求了,软件说明这么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应该没有问题,我自己做过,可以的。初步分析两点
1、SQL设置错误  2、需连接SQL的软件参数有问题

看过核对过设置了,没有差错。谢谢

网友:
装服务器的系统嘛,很不稳定的

网友:
装的软件出什么提示让你认为装不进?而且还要怀疑到SQL上面?你那个软件运行环境满足了没有?都没说清楚

网友:
LZ安装的是企业版还是个人版?~
  企业版的话 可能是你系统问题·
SQL2000装的话要打 XP补丁 后才可以安装进去·~
可以试试~

网友:
楼主可以试下一个小软件,运行后可以将xp改成server版,然后安装sql装后再改回来,小软件的名子我记不清了,你可以百度下,应该可以找到,我以前装过,没遇到任何问题

网友(点评):
好冒险哦,SQL求稳定,担心....

网友(2011-09-06):
用了个人版的SQL

网友:
一般不会有这种事,如果不是设置方面的问题,试着重装一下数据库访问引擎(安装程序网上有下的),你的操作系统可能有什么地方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