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电时序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?

楼主(2011-07-03):
经常在论坛中看到有关于上电时序的这个名字,指的是不是
笔记本
上电的时间与顺序,是不是指的是开机后哪个电压先有,有了这个电压以后才有下一个什么电压???
笔记本

网友:
时间和顺序
指的是主板从上电到完成CPURST之间的一个先后过程 ,其中包括信号和电压产生的次序以及相关条件。
掌握了时序,就能比较容易的修复CPURST之间的故障,而这种故障在一修板中占有90%的比例。所以重要性可见一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