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不开机?????????

楼主(2011-07-03):
今天有客户打电话说 他电脑经常开不开机 但是一拔掉内存在插上就可以开机了 但再重启就有开不开了 不过也有能再开机的情况 这是怎么回事 高手个解释下啊
不开机

网友:
内存插槽氧化或内存金手指有氧化问题。

网友:
内存供电不稳定,内存擦槽虚焊,北桥虚焊

网友:
替换内存 还是这样 检查插槽吧

网友:
会不会是他开机按键出现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