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2VLE-RH-LE V1.0上电档13--北桥坏

楼主(2011-07-04):
M2VLE-RH-LE V1.0集显上电档13,排除内存兼容性问题,查了AMI的BIOS说明书得知13代码是检测显示部分,量全板供电发现Q48电压偏低只有2.2
这个2.5V供电是VLINK供电,由VCC3经过俩电阻分压后给运放一个基准,然后运放控制一个N沟道的MOS产生,量VCC3只有2.9V多一点,根据分压公式算得
2.9/(1+3.3)*3.3=2.2V
也就是说VCC3输入已经偏低所以分压得来的电压相对正常电压偏低
再用分压计算器来算一下正常的电压应该是多少
3.3/(1+3.3)*3.3=2.53v
对比正常板VCC3输入虽然会偏低那么点那也是ATX电源的问题,但不会偏差到0.4这么多,数字电路里芯片的工作电压只能高不能低,VCC3偏低那就是其它地方有短路了,摸到北桥上电3秒钟已经非常的烫,暂时还没听到说VIA电压偏低会造成桥发烫的现象,对比OK板北桥也没那么烫判断北桥坏

网友A(2017-02-07):
不懂大神的帖子是谁顶上来的?确实值得一看,分析的精彩。

网友B:
咦 不是楼上顶出来的么

网友:
桥发烫  就挂了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不懂大神的帖子是谁顶上来的?确实值得一看,分析的精彩。

这么新的贴子 你都给顶上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么新的贴子 你都给顶上来了

真不是我顶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咦 不是楼上顶出来的么

不是我顶的

网友C:
你在二楼  不是你  是谁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你在二楼  不是你  是谁

我当时看到这帖子就已经出现在了前列。我还以为是不懂刚发的,但一看是2011年的贴,不过分析确实精彩,就忍不住评论一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当时看到这帖子就已经出现在了前列。我还以为是不懂刚发的,但一看是2011年的贴,不过分析确实精彩,就 ...

那你还说不是你顶的  不诚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