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y-amn6si-rl000全板无复位维修实例

楼主(2011-07-04):
主板型号:sy-amn6si-rl000
故障现象:供电正常全板无时钟、无复位
故障分析:……
板拿到手目测无明显故障,全板电压正常,全板无时钟(其实NV不用查时钟),全板无复位,不太喜欢修杂牌板因为基本无电路图,幸好这片板是橙色比较好跑线,那么按照AMD的时序总线电压最后一个出来后,经过转换后生成VLDTPG给南桥,跑线后画出下图(比较懒少画很多东西大家凑合着看)

说下这个VLDTPG的产生方式,运放控制一个MOS管产生VLDT-1.2V后经过 2个三级管的转换,1.2V到达Q73这个NPN开关三级管,Q73 CE极导通拉低后面那个三级管的B级,而后面那个三级管C极外接上拉电阻生成VLDTPG给南桥,个人理解南桥收到VLDT后就产生时钟然后发出复位
量了下Q73本体标识为T04的B级是正常的0.7V高电平(做开关作用E极接地的NPN三级管最高为0.7V)但C极还是5V,这三极管明显截止了,不正常
取下来一量BE极已经开路,换个1AM上去故障修复
总结:只要大家把主板的时序弄清楚很多板还是很好修的

网友A:
就是NPN的你搞成PNP了、不过高手了、我遇到就只有放弃了、

网友:
画图的时候没注意,呵呵

网友(点评):
呵呵!垃圾梅捷的就是喜欢坏这小芝麻管

网友B:
直接把Q73的BE极相连能不能工作,这样VLDTPG就一直有电压

网友(2014-04-24):
理解时序真的重要,学习去了。

网友:
时序和分析电路能力非常好,,,

网友:
梅毒主板难搞啊,在没图纸的情况下,十块死九块啊,修不好,很后怕修这个块

网友(2015-08-16):
引用 网友B:
直接把Q73的BE极相连能不能工作,这样VLDTPG就一直有电压

可以工作,但是VLDTPG信号就一直会有电压,即主板关机总线供电一直不会被关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是NPN的你搞成PNP了、不过高手了、我遇到就只有放弃了、

NPN和PNP三极管最大区别就是电流工作输出和输入方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楼主用什么绘图软件做的图呀?我搞了个绘图助手里面竟没有场管!!!

这里是PROTEL 99软件。

网友:
楼主用的什么软件画的,我发贴也想用。

网友(2017-07-13):
完了这个电路图我看不懂。。工作是怎么工作的。。谁能给我解释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