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线阻值明显偏小,是否判定桥坏?

楼主(2011-07-04):
平时接触硬件维修不多,只懂点皮毛!.现有一问题,希望大家指点一下!谢谢!
有一块主板,PCI插槽无法正常使用,但其他一切正常!可以正常进系统!平时玩也没问题!
插上主板诊断卡,电脑启动后,诊断卡始终显示00,无变化!
PCI上的电压,复位,时钟都正常;后测量AD线对地阻值,发现三个脚阻值明显偏低。正常阻值在560左右,但这三个脚阻值在150-260之间!而且这三个脚阻值也不相同!
这样是否可以判定南桥坏了呢?跟网卡芯片有关系吗?还有其他什么地方坏可以产生同样的问题? 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