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,老显示器,开关不受控制

楼主(2011-07-04):
一台老的ibm液晶显示器,一开机电源灯就的亮的,不受控制,电源板个电压正常,

网友:
是不是控制键有问题 别把问题想的太复杂

网友:
试着把主板的开关线全拔了,再试看看啊

网友:
开关按键打过阻值没有,是否正常!不行就换开关按键

网友:
是按钮按了没反映还是什么啊

网友:
是驱动板上的控制芯片挂了,已经搞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