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07-04):
请问各位高手,帧信号和片选信号怎么测啊,是高电平还是低电
信号

网友:
都是高电平,用示波器测最明显。

网友:
 我还没示波器 水平还不行啊

网友:
没有示波器的话 那得怎么测啊。

网友:
没有示波器是不能测的,因为帧信号和片选信号都是用波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