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助

楼主(2011-07-04):
本人有个三星T190高压板有故障 在淘宝网上定了一块高压板 是T190P的

但是发过来之后 T190的高压板输出电压为dc:650v 7.5ma 而发过来的高压板是:800v6.5ma

如果接到屏幕上会不会 液晶屏灯管被烧爆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会爆的,灯管的工作原理是开机瞬间大电流,启辉,就是启动的意思,开启后就没电留了,

最多灯管灯丝一段时间后被烧断。

网友:
放心用吧,没有问题,,

网友:
灯管工作电压是1000V左右的吧?

网友:
应该可以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