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分区分太大电脑装不进系统

楼主(2011-07-04):
如题 有这回事么 具体多大可以装的进
   看有些论坛 笔记本第一分区太大 系统装不进  具体多大我忘了  有了解的懂的来  不懂的别灌水

补充内容 (2011-7-5 08:28):
前面作废   系统装不进和第一分区大小有关系吗? XP 和WIN7都算上

网友(点评):
你提问题都不讲清楚,让人家咋回答你,你自己再补充下,在让人给你回答

网友:
请详细描述下,看不懂!

网友:
太大,多大啊?装什么系统啊?

网友:
到底是多大的分区,系统都装不进去?

网友(点评):
是不是硬盘太大 笔记本不支持哟?

网友A:
我的第一分区 一百五十G,比你的大吧?为什么我就可以装上?

网友:
你是装DOS系统吗?XP以上的没有限制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第一分区 一百五十G,比你的大吧?为什么我就可以装上?

机器不一样 你那个不管多大都可以认

网友:
你的硬盘多大C分量多大 我记得c过大有的电脑不认 具体数 忘了多少了 我去百度看了一下   上面说:用软件acronis disk director10.0英文版 c盘 无限大          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百度是这么问的:w7系统32位旗舰版硬盘分区 C盘被最大值限制,无法再分多点空间,跪求高手解决方法。  回答是 :用软件acronis disk director10.0英文版,完美解决。分盘无限制,可从任一区划分空间到另一区。
因为你讲的不是很清晰 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

网友:
我这里有个C盘114G还能装呢

网友:
至少IBM原装win7 ,就只分两个区的,500G硬盘,第二个区才20G  ,第一个区就400多G了

网友:
分这么大有什么用哦?我一般只分80g

网友:
老外的习惯是把整个盘分一个区。我见过160G笔记本硬盘分成一个区也照样能装系统的。国内的习惯没有把C盘弄那么大的,100G到头了,装两个win7都够。所以楼主不必关心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你到底想说是么?问问题要学习怎么问啊

网友:
要多大都行,以前的品牌电脑还是只有一个分区呢,所以第一分区大小随你自己喜欢分的

网友:
没听说过,许多品牌电脑只有一个分区的。

网友:
貌似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呢

网友:
这个问题没见过,能说的详细点吗?

网友:
无论多大的硬盘也不要把C盘分那么大吧
不需要超过100G啊,干嘛分那么大啊,你分多大装不进系统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