佳能A400数码相机镜头故障拆修

楼主(2011-07-04):
      佳能canon powershot A400数码相机照相状态开机镜头伸出仅3mm,之后屏显故障代码E18。而放像状态正常,明显镜头问题,只有拆开看看。。。

拆下相机底部3个、电池仓3个及接口处1个的螺丝,慢慢开后壳,注意上面一个挂钩,其右边是高压电容。

  这里用万用表笔接30W电烙铁进行放电

检测一下,显示8V

这时可以拿下前壳了

下面从几个角度展示一下

用万用表R×1档给变焦电机加电,反应情况依旧。这里使用的是电阻档为3V供电的MF368机械万用表。

只有继续进行拆解,比较麻烦。先下LCD,其背光等有3个点需要焊开。。。

LCD下面有3个螺丝固定镜头组件,已拆下。

高压电容引线焊下,移除闪光电路板。镜头排线亦要小心拆下。

网友:
  这时小心摇动镜头组件,看:下来了。

    主角上场,当然需要多个角度秀一下!

小心拿下镜头前面的挡圈,其周围有卡筘

拆下镜头外周4个螺丝,缓慢分离镜头组件成2部分,仔细看红圈处齿轮,齿牙脱落一个已嵌入临近的齿牙间!

再仔细看一下,脱落齿轮牙已拨开了

拆开镜筒部分试图找出齿轮损坏原因,失望!导轨、导柱没有发现问题,只是其间润滑脂干涸。注意一下左侧镜筒有多少齿牙---是25吗

没有配件,齿轮牙脱落有n种方法可修补吧。现在很幸运,都不用!数一下齿轮有多少齿牙--29吧,好!大于25,取下向右跨过这个坏齿重装。

加电正反测试多次,无碍。欣赏一下镜筒舒展的姿势!

前面的挡 圈装上后发现有阻滞现象,拆下相关垫圈擦拭其上污浊的润滑脂等。。。

组装完毕,开机了!

拍个照片试试

反复变焦。。。再来一张,记录一下老旧的万用表!

自己看下脱落的牙齿,呜!呜!呜! END

网友:
好,有突破,图文并茂很详细,相机大部分都是机械故障

网友:
我第一次才笔记本也是这样记录的,就怕装不上可以看看。
不过LZ技术没的说啊

网友:
技术一流啊

网友(2011-08-25):
好东西当然要放进脑子里。学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