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维修之——诊断卡跑00 是否就象征着已被判死刑??

楼主(2011-07-04):
鉴于大家对主板维修之诊断卡跑00,特发此稿征求下大家的意见。是不是跑00就代表着此板也被判死刑,如果说没有,修复的机率有多大?一般跑00可以归位于通病吗?算通病的话会是哪里经常有问题呢:供电部分   还是时钟部分、复位部份啊。我前些天碰到过样的一块主板其型号:ECS  945PL-A。通电跑OO,最后换了个ICS 才好了,没几天又不行了。为什么呢?希望大家能帮忙分析下了。

跑00原因不止一种。
主板跑00有N多种原因,如果跑00就判死刑,那就没有维修人员的存在了

网友:
精英 945主板通病  桥虚

网友(点评):
好像是 座子虚吧

网友:
有的检测卡如果不过CPU就是00,别的检测卡有的是C0,一般底座和桥虚焊多点。仅个人意见。

网友:
如果说单桥的话,还好说此。那要是有南北桥呢?是不是就是北桥引起的呢。

网友:
一般主板坏了检测卡就会跑00,跑00就是死刑的话,那就没有干维修的了

网友A:
哥们是让你分析下会是什么原因的。而不是让你告诉大家说是主板坏了的。这个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的啊。我觉得大家做时间长的应该都碰到过这种情况,不管它是什么板子。何不通过此贴把经验给大家分享下呢?多好的机会啊,希望大家勇于说出自己对此的看法,而不是简单的一句:“主板坏了 学习了”好吗?我想信大家都碰到过这样的问题,并且解决的方法应该也是不一样的吧。

网友B:
跑00  C0 或D0的,是不过CPU,具体中那里问题就要看板子了,只有检查过才知道。没人敢说肯定的。

网友:
个人感觉 cpu坐 虚焊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跑00  C0 或D0的,是不过CPU,具体中那里问题就要看板子了,只有检查过才知道。没人敢说肯定的。

再次的问下: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CPU。可是针对ECS 945PL-A这块主板来说(有南北桥+IO)你觉得会是那儿引起的呢?旁边的供电管我都测过了,没有问题。一些小的RC我都测过了也没问题啊。775针脚的,会不会是针脚引起的呢?遇到这种问题你们一般要怎么去做呢?

网友(点评):
针对ECS的板子,公认的是CPU座空焊,你可以用力压压CPU看看,有条件的话直接加焊U座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哥们是让你分析下会是什么原因的。而不是让你告诉大家说是主板坏了的。这个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的啊。我觉得 ...

呵呵 ,学习学习

网友:
跑00是CPU没工作。。没什么通病的。每种主板都不一样。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工作条件。

网友:
昨天晚上回到家,对ECS 945PL-A此主板ATX电源插座的橙色3.3V打了下阻值发现了个问题:那就是1、2、11脚对地阻值为18。把我所知正常值应该300至无穷大、最小也不低于100。然后我又测了下CMOS电池正常,旁边的RC也正常,并且与1、2、11脚相通。很是不解????

网友:
跑00故障应该属于最普通的了吧,我觉得跑00有两种原因,一个就是复位之前(包括复位)的00,应该是主板3大条件不被满足,如果有复位之后的00,基本上就是总线故障导致的了,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,个人理解的,如果有错误的,还请赐教

网友:
cpu座的问题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