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25开机LOGO处保护 断电

楼主(2011-07-04):
戴尔1524 主板主板和联想的E42系列相同都是LA-3541P
客户说是开机LOGO处断电
接直流电源 待机0.057 按开关键 有跳变但到1.3A时 持续几秒就保护 断电 有时候能到DELL LOGO 但还没自检完就掉电
拆出主板 拆掉显卡 还是一样 到0.8A时保护
不加CPU 内存 到0.58时保护

下一步怎么修啊?

现在把公共端到CPU供电的电感PL13拆掉照样还是掉电

补充内容 (2011-7-18 17:19):
电脑常常死在内存上了 但打阻值是正常的

网友:
应该是某一个供电没有出来。

网友:
如果有电压没出来,怎么会亮机?

网友:
注意下开关键的电压变化

网友:
你换个SB应该会好

网友:
应该有短路,打个电压的地阻值

网友:
你去折显卡做什么,先从供电入手嘛

网友:
戴尔 不过内存掉电 不过CPU掉  不过显卡掉 显卡过了就不掉。。。

网友:
你加焊一下CPU供电IC看看,很多都是CPU电压不稳定导致的

网友:
犯了低级错误

按开关键后一直是低电平
这是怎么回事?
EC挂了?

网友:
我手边也有台,现象差不多,也正 愁呢!杯具

网友(点评):
会不会是通病。。

网友:
开关键待机16.93V
图中D14 2脚3.3V 3脚17.3V 1脚16.93V
这个正常不?

网友:
51_on是什么信号啊??
只有接受的 没有发出

网友(点评):
好像一个控制电池供电的信号。

网友:
USBOC OC OC 供电

网友:
还是不正常 奇怪了 昨天一天都好好的 reboot不下200次
但把电源拔了过夜的 今天早上开不了机了
但不是掉电 黑屏 电流上到1A 然后掉到0.8就死在那儿了

D14 3脚
刚插上电源时候是17V
按过开机键就变成0了
这个正常不?

网友(点评):
注意下开机键会不会卡到了。

网友:
开关是 高低高  说明触发正常!!

网友:
看看图纸,是不是有电压没有出来

网友:
我是完全看不明白了 做等大家的结果吧

网友:
BIOS刷一下,网卡拿掉试试。

网友:
开关键有跳变
但刚插上电源电压有17V正常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