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压板一般是什么地方坏.有的电容坏了.换上还不好使

楼主(2011-07-04):
高压板一般是什么地方坏.有的电容坏了.换上还不好使..不明白.请教

网友:
升压电路那一块吧

网友:
是那二个八角芯片坏了吗

网友:
电容 保险 二个八角芯片 还有5707三个腿的
别的也没什么了 在不就是接口那的电容

网友:
桥堆 开关管 电源管理 都好坏啊

网友:
要知道为什么换某个元件才好,,,

网友:
我一般不修,断开12V直接改,一般改出来不会有什么问题,修好的就难说

网友:
灯管坏,也会照成高压板烧坏的

网友:
看看高压的开启电压有没有

网友:
多半高压包坏了,直接用新高压板了,又不贵,

网友:
8个脚或3个脚的,场效应管,升压器的引脚容易虚焊,还有光电偶合器

网友:
谢谢大家啊。。有所了解了

网友:
高压板电路爱坏的件一般是保险,电容,MOS管,变压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