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清华同方22显示器.一开始是不亮

楼主(2011-07-04):
一清华同方22显示器.一开始是不亮.换完高压板能正常显示了.但是第二天就一亮一暗的了.不知道什么情况了.请教

网友:
你换高压板之前确定灯管是好的吗?
有时候灯管有问题换高压板也能暂时亮

网友:
亮了半个小时,第二天早晨就不亮了.

网友:
怎么试灯管啊???

网友:
又换了个高压板还那样.感觉是灯管的事了吧.

网友:
灯管  高压板

网友:
灯管也有问题吧,或者你的高压板质量不行,,

网友:
灯管老化,或者虚汗也会引起。

网友:
先检查电源板电源输出是否稳定,可以在看看灯管,可能是灯管接口老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