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310 外接显内存,内接不显示

楼主(2011-07-04):
          今天大清早同行送来个机子,说是有时候开机有显示,有时候没显示有背光,我一看到是DELL131O的机子,折开一看,有带显卡的,没多想,报了200RMB(同行不能太黑鸟呀),别人也没多说,我估计他给人家报了五百,太牛B了,(说到这我谈点看法呀,现在这个维修行业,被人做得越来越没得做了,报价是有技巧的,一喟地价格压得低把这个事场搞乱了,到时候大家一起喝水),转入正题,拆机一看是显卡是G86-630-A2,看到这个你懂的。。。。人民币正式向你招手了,哈哈,二话不说,叫做桥了,买的基地的三温机台这些洒洒水,结果,他做了以后,量了一下,没短路就直接装机了,这小子,看来做这东西很有把握呀,可装完开机不显示,电流直接1。3不动了,我晕,因为他的电流的跳发应该是不跑码的状态,他描述了一下说迷糊中好像看到了一股青烟,,爆汗,没办法,拆开,找了个显卡旧的,不确认好坏,只有做了上去,再测故障还原了,有背光了,然后我个接,发现外接有小数条,一看这个,应该是显存空焊了,用风枪吹了显存,再接上去,外接不花了,可是还是不显,测屏上面有3.3v供电,屏线测了也没问题,郁闷了,没办法,这下肯定不是显卡本身了,也不可能是没做好。到基地下了个1310独显的图纸,顺便到论谈上看了看,有好多人有这问题,一般是显卡,还有一个和我一样的问题的,结果引起好多人的帮助,到最后修好了却不说告诉跟大家,那家伙,太孙子了,
经测4组信号线都为525正常,11#为3。3,13。15也正常,其它的都正常,只有LCDVDD,没有,哈哈,应该就是这个了,然后查LCDVDD出处
是由一个U53的IC来控制的,测6#有3。3V,3#的开启没有,然后,测D8。D9,为0,再测LCD-VDD-TEST-EN,没有,一量到这个没有,晕测到屏,没检测到,不可能吧,刚准备再查,发现是屏线没接好,量的时候松了,等我擦好,LCDVDD就有了3。3了,这下没有可查的点了,又没示波器,显不到这信号有没波行输出,纠结了,静下来,再想想有没什么可以测的,后来实在想不出来,条件量都有,没办法,放一边再看看,过了好久,我没事再拿起来看看,慢慢一步一步的测显卡的条件,当量到显卡后面的一个小电感L40,是0.89V,直觉告诉我这里不正常,没有这么小的电压,我量另一头为1。8,再量电感阻值,有45欧了,哈哈,电感开路了,找了一个小电感换上去,直接上电,久违的DELL LOGO出来了,到维修结束了,看来修这个东西要细心呀,写得不好,希望大家不要扔板砖呀

网友:
呀这图不知道怎么搞,插图乱七八糟,算了,大家将就看吧

网友:
是啊做维修这一行,细心跟耐心最重要

网友:
修东西就要像楼主一样细心,我碰到一个也是电感坏了,估计是BGA时温度太高弄坏的,猜的,哈哈

网友:
楼主挺有耐心的,写得也挺好的,还挺谦虚的

网友:
挺细心的了,做维修观察真的很重要的

网友:
我感觉这个电感应该是后来烧坏的吧

网友:
楼主好思路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