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显示器的故障。

楼主(2011-07-04):
一个AOC的双屏线双灯管(大口)的显示器, 驱动板供电有24V 12V 5V -8V, 电源板烧了, 烧的有点严重, 换了个通用电源板,给驱动板供电12V 5V, 没有-8V, 开机只能白屏, 我怀疑应该是少了-8V供电所致, 可是我的电源板上没-8V,怎么解决?
还有个联想19液晶, 也是电源板烧了, 换了通用电源板, 测试正常, 可是装上以后出问题了, 开机总是自检的画面(红蓝白几条宽横道道,左边暗右边亮那种,然后白屏一次) 接了信号线也不行, 找不到问题了, 高手指点下。
显示器
联想

网友:
前几天我也发过第二问的故障,它有两种原因:一是MCU出问题,二是屏线不对.第一问题你换的电源板,驱动板上无-8V,那当然要供给了.

网友:
那AOC的显示器怎么解决呢? 不是非要得找个一摸一样的电源板吧?

网友:
没遇到过啊一起期待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