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一例简单的液晶维修实例

楼主(2011-07-04):
显示器来的时候是屏闪   它的vga线是直接连接在数据板上的 动一下vga线   屏幕有时就会不闪了  之后拆开  看到vga线是直接焊在数据板上的  好的 记下顺序  焊下来  重新焊上去  通电测试  屏不闪了 但是偏色了 偏黄色  怀疑焊的不好 重新焊  还是一样  测试数据板上 RGB阻值  发现G对地短路  在引脚上找到一根阻值和R B相同的 把绿线接上  通电测试  ok
    新手报到  请多指教

网友:
大家一起交流  支持

网友:
厉害,不过要是接错了会有什么后果那

网友A:
今天我也遇到个屏闪的,还没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今天我也遇到个屏闪的,还没拆。。

屏线  驱动板 屏电路 灯管 都有可能的吧  一般都是屏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