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接口怎么连线

楼主(2011-07-04):
这是  主板 到 网络接口板的  俩个接口
( 网络连接的一个小板是单独的   不和主板在一起的   他们用一根链接线 连起来的) 现在的 问题是   我的那个链接线  没了
  所以  我吧俩个接口的  图纸 找出来了           想请教下    这个 接口 怎么连线  连起来 ?CN5第一脚 接CN23哪一个?

网友:
RJ45 到网桥飞线?

网友A:
不是什么经验判断 这两个肯定是一个公头一个母头撒。你想象一下两个接头盖在一起,线跟线的对应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楼上的道理是正确的,没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什么经验判断 这两个肯定是一个公头一个母头撒。你想象一下两个接头盖在一起,线跟线的对应不就知道了

汗    我的那个 俩个 接头 不是盖得       我的那个板  情况  是            就相当于 俩个电路板   用一根 线连接起来的      我的线掉了        我就要接线了       我 担心  信号线 接的不对       会有影响

网友(点评):
不用提心,对信号接就可以啦。就四根线的嘛。。1236对应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