装WIN7出现蓝屏

楼主(2011-07-04):
昨天帮个客户装WIN7时,出现蓝屏,我装的是GHOST版,GHOST完,安装完之后重启就蓝屏啊,到底是什么回事啊?各位大侠救救....

网友:
觉得GHOST版不好,不如用原盘安装来得稳定。

网友:
用原盘装,比较慢和麻烦啊,要重新装驱动的

网友:
我也是来学习的

网友:
可能是加载一些驱动造成的

网友:
就要WIN7啊 不行做个XP 不就可以了吗 如果客户坚持要用WIN7那你就点用原盘

网友:
BIOS  硬盘模式要改成 IDE   还蓝屏的话可能是显卡驱动等不兼容造成    用原装盘

网友:
蓝屏代码多少??

网友:
系统版本不行吧,换一个版本的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驱动不对吧

网友:
装驱动的时候显卡驱动和声卡驱动先不要打试试啊

网友:
WIN7的话安装纯净版的吧,也挺快的

网友:
一些型号的不支持GHOST版,试试用安装版的。

网友:
驱动先不要认,试试看

网友:
楼主 是开始就蓝了 还是加载驱动以后蓝的 要是之前就蓝了 可能硬盘有问题 加载驱动蓝的话 把所有驱动全取消 看看还蓝不蓝

网友:
我也觉得显卡驱动不对,试试F8安全模式删了显卡驱动~!能进不蓝屏的话,就再下个驱动~!!

网友:
如果是GHOST完了就蓝屏的话,你换个版本或安装版的看一下,有可能是驱动加载错误,

网友:
你可以用安装版得试试,看是否是其他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