铧煊主板进系统重启

楼主(2011-07-04):
昨天来了块铧煊主板,进WINDOWS界面就重启,系统没有问题。进PE也是一样,到WINDOWS PE就重启。请高手指点,向师傅学习学习!谢谢!

网友:
换个硬盘试试啊

网友:
很多乱七八糟的问题会跟内存有关的   或者散热不好也会这样

网友:
如果确定是主板问题  查查内存总线终结电压   在内存排阻上的

网友:
用最小系统化来逐一排除啊

网友:
如果是主板的问题,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

网友:
内存坏了啊!换内存看看!要不就是主板坏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