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M55S-S3不开机,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11-07-04):
有块GA-M55S-S3主板不开机,开机电路都差了,没有问题,也具备开机条件,这板子有没有什么通病呀,显卡边上的供电管子变色了,和他有关系吗,高高手指点,谢了

网友:
急急急急急急急呀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,以前是好的,放着放着就坏了,不触发,我的主板,发现复位真是没有电压的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。那里把它拉低了??

网友:
GA M55PLUS-S3G  通病,北桥容易发热,导致死机,主板BIOS容易丢失,技嘉容易坏的主要有:IO8712GB  南桥DB,9916,D0415内存供电管.

网友:
GA-M55PLUS-S3G 北桥容易热,导致死机,主板BIOS容易丢失,技嘉通病:容易坏IO8712GB南桥DB,9916,D0415(内存供电管),BIOS.

网友A:
技嘉板子多半是桥供电不正常引起无复位,一般都是ISL6520这个八角供电容易坏,换了就OK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技嘉板子多半是桥供电不正常引起无复位,一般都是ISL6520这个八角供电容易坏,换了就OK了。

强给可以,能亮,系统都做了,也没事,晕,不知道是哪的事,导致的不触发

网友B:
32.768KHZ两脚电压?IO--SB,,SB--IO都要查查, 看上电时序,这是基本到流程哦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32.768KHZ两脚电压?IO--SB,,SB--IO都要查查, 看上电时序,这是基本到流程哦

32.768KHZ两脚电压都正常,1V左右,我怀疑是I/O但是手头现在没有呀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32.768KHZ两脚电压都正常,1V左右,我怀疑是I/O但是手头现在没有呀

IO是专用的IO GB的,换别的都不好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IO是专用的IO GB的,换别的都不好用。

加焊南桥看看吧,不然就放弃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加焊南桥看看吧,不然就放弃

修桥使用不住呀,要是桥的问题,我就不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