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4 AMD 不稳定显示

楼主(2011-07-04):
DV4 AMD主板,显示不稳定,时显时不显,板号:JBL20 LA-4111P,,换过CPU。北桥换过。希望有经验的分享一下。谢谢!电源表看不到电池。只有原装电源才能开机。。。

网友:
是是时显市不显吗?

网友:
北桥换过,CPU座量过没有虚焊

网友:
比较新的机器啊,还没修过,期待共享啊

网友:
CPU座虚焊了没?

网友:
你压着cpu的座子,看每次都能不能亮

网友:
建议你主要查查,显卡,北桥和屏接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