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416S MOS管烧糊了 Q1030

楼主(2011-07-04):
4416S MOS管烧糊了 查图Q1030  想问一下L42的对地阻值0.07正常吗? 以前没测过。

网友:
正常,显卡供电。

网友:
这个算是正常的   任何东西都带点误差

网友:
这机器是不是通病 换了怎么还烧

网友:
查了一下这个地方最爱坏了 ,是不是吧471A一起换掉就可以了。现在能开机就是不亮!

网友:
这机器真没的说,爱坏就不说了,外观挺亮拆开后里面到处掉渣。

网友:
呵呵  HP  机器真不让人放心啊    老是出这样那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