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65g-m8主板跑码C1到02循环。

楼主(2011-07-04):
主板一上手是不开机。。跑线路判断IO坏。换了一个可以开机额。

但是全板没复位,可以跑码C1到02循环。。。全板时钟都正常。PG也有。
求高手指点下。。。我初步怀疑是南桥有问题。想确定下。

网友:
估计I/O没换对,...拆COM芯片..

网友:
乱码啊,内存换几条看看

网友:
重新换个I/O看看。要注意I/O的后缀看是不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多换几个啊  。肯定没有换对.我遇到这样的 从料板子 上 拆IO  换3个才好

网友:
IO绝对换的是对的。。。83627ehg。。都换了3个了。。。

网友:
刷BIOS吧,这板子BIOS很容易丢的

网友:
先排除IO吧,然后北桥,然后内存条件。

网友:
难道全板没复位没影响么?

网友:
怎么可能呢 全板没复位 还跑码吗 太不可思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