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2060WA怪问题。

楼主(2011-07-04):
这个显示器原先雷击了的,后来换了电源管理芯片后好了。现在是变压器一直磁磁响,肯定不是灯管儿。因为只亮灯管,不插信号线就不响。一插上信号线,而且是就在无信号的时候就响,一有信号灯管亮了就一直不响了。这样敢继续用吗?
芯片

网友:
可以用,但磁磁响我们一般都给顾客解决,不行就换个板

网友:
雷击损坏的电源还需要查一下电阻有无损坏 一般是电阻变大 你这个可查一下电源IC某脚接地电阻RT 其值决定开关电源振荡频率 如果变质 频率降低较多 就会进入音频段 人耳就能听到了

网友:
换个电源板不就好了.

网友:
换板子把 搞的那么复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