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0USB口进系统无法使用,PE可以用。

楼主(2011-07-04):
老板给人家清理一台CQ40笔记本
来的时候没有系统。什么都看不见,
清理过后,第二天可客户说USB用不了了,
换了个系统, 用U盘能读到一会就消失了,
PE可以正常使用,同U盘装的,USB风扇可以用。
请高手指点指点。!!!

网友:
迷茫中。。。希望南桥没坏打下USB数据线阻值吧。。

网友(点评):
南桥坏有这样的?没碰到过。

网友:
接口先排除啊,不是的话就是南桥了

网友:
重装个系统试试

网友:
看看电压和阻抗

网友:
这种现象在一苹果本子上遇到遇到,重点查SB吧,或者直接换一个来的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