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主板GF8200 M2+ 反复通断电,求解决思路?

楼主(2011-07-04):
一块映泰主板,点开机开关能正常开启,但是反复断电,然后又通电。这样重复,求解决思路?

网友:
查一下北桥1.5V的供电

网友:
量一下图中两个线圈电感电压多少。

网友:
北桥供电正常,1.35V

网友:
那内存供电正常吗??

网友:
内在供电也正常。

网友A:
换个内存条吧,是不是内存接触不好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个内存条吧,是不是内存接触不好呀

我都还没有接上内存条在测试呢!

网友:
这个断电,然后又通电的时间是多久呢?

网友:
你是否插上了CPU内存上电?如果是这样 读内存时会反应这种情况
你不上CPU和内存呢?还会有这现象吗?

网友B:
做下桥可能缺控制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做下桥可能缺控制信号

我没有安装内存测试,同时用的是假负载CPU进行测试,一开机就会重复重启,像复位一样的,时间间隔大约2妙钟的。重复这样,直到断开电源。

网友:
你看下vtt1.2  vdda 2.5 正常不 正常上cpu 看看 可能会跑马

网友:
测电压啊  供电不正常都会出现这种情况,你先把电压测下 ,看看是哪路造成的。

网友:
换个I/O试试吧

网友:
换真CPU看下。

网友:
我这里刚来一块 和你的现象差不多
上假负载不跑马  四秒断电  上cpu  跑马正常 显示

网友:
我手上有块梅捷G31的,故障现象也差不多,全板供电都正常,就是反复上电,断电,怀凝是南桥问题

网友:
自动上电时CPU能不能跑码 如果可以的话 焊个IO实验下 主要IO的后缀要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