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KC22液晶 开机亮一下就灭,重开还是亮一下就灭

楼主(2011-07-04):
打开显示器就正常显示一下,大约1秒就全黑,指示灯正常
关上显示器再开,还是正常显示一下然后全黑
此显示器受过高压冲击。
那个大的450V电容鼓包,已更换
以前的是450V 100uF,换了个400V 150uF的
我是超级新手,
请教最快维修法。
另求me4542测量法
非常感谢!

网友(点评):
高压部分,灯管部分不要忽视了

网友:
查高压板和灯管,差高压板工作条件

网友:
请问450V100uF的换成400V 150uF的没问题吧?
我只换了个这个电容,现在问题还那样,不过屏不显示东西了,只有全灰色。然后还是黑屏。
好像不只是背光问题,太阳底下也没有任何显示。

网友:
电容问题把 多了

网友:
400V 以上的都可以用  过压损坏  点一下屏看看。

网友:
灯管 高压 这两个方面查

网友:
还是先把电容换成450V 100uF的试试

网友:
请问我应该怎么检测啊?
保险丝竟然没坏

网友:
单灯高压测灯管  灯管要是好的 就把高压换了吧 省事  对了 最好把大电容换成450的

网友:
其它的输出的电容也一起换掉,HKC 的显示器通病 。都是电容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