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A200 LA3661P通电保护,待机0.05, B+短路怎么修?

楼主(2011-07-04):
有一台DELL A200板,通电保护,待机0.05,仁宝点火回路保护了,  查PD4 PIN2 19V  PIN1 18.5    电压到PR13 PIN2就变成0.7V了,怀疑与B+供电相关的原器件有短路,

B+接电烧机发现PQ22 U37  PQ20发烫,找个相同的板换之通电还是发烫,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B+短路,结于B+短路有没有好的检测方法,谢谢!

网友:
谢谢板主,点火回路我大致了解,现在问题就是B+有短路,但B+供电的地方太多了,不知道怎样去查!

网友:
短路的公共点的原价一个一个查,最好拆开再量测

网友:
呵呵 新手观摩一下 期待结果

刘井泉 -1 严禁灌水

网友:
公共点有JP接点,一般通过JP接点可以焊开的,到所有供电MOS 管的上管,或通过电感连接,电源IC有的也是VIN B+供电,一路路断开测!一可以找到,之前修一台,1。05 1。5 3。3 5V 1。8 0。9全短,B+也短,断开就可以找到!

网友:
楼上说的挺不错,我也顺便来学习,

网友:
查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谢谢大家关注,此板已放弃维修!

网友:
大电容和mos管易短

网友:
楼主为什么不采用烧机法呢

网友:
去掉保护二极管 ,限流后上电 看那发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