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怎么进工厂模式

楼主(2011-07-04):
明基G900WA液晶显示器怎么进工厂模式?故障是开机就是三基色在那里跳就是不显示!请高手回复,网上的一些明基方法都进不去。有没有人这款显示器进过安全模式的?谢谢大家

网友:
长按 菜单键 得同时 拔电源线 在插上电源线后 看到菜单上有 F 就是进入工厂模式了

网友:
有的是按AUTO 长按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进入工厂模式的啊

网友:
接信號源,打開電源後等畫面出來,按自動調整會出現功能選項(名稱忘記了),在把那個功能關掉,儲存後離開,關電源後在開就好了。

网友:
郁闷进不去啊?

网友:
你把控制面板扒了,看他还跳不跳,还跳就是驱动板上的控制电路坏了,

网友:
我把驱动板给改了!这个还快一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