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bond 83320s 代换?

楼主(2011-07-04):
83320G都不能代 有啥型号可以啊 啊

网友:
原值代换吧,我还没到过这奇怪引脚数到IC,有时候坏了,会引起断电,开机,断电到

网友:
如果我没记错 这个应该是内存核心转VTT的供电芯片 可以用RT9173代换

网友:
刚我上网查了一下 发现我记错了 很抱歉 不好意思 很久没修主板了 呵呵 脑子不灵活了 这种芯片建议原值换 找替换不好找的

网友:
替换不了,只能用原型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