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W7S不跑吗

楼主(2011-07-04):
华硕W7S的机器,以前修过很多,大部分都是显卡或者板载内存的问题,今天碰到一个开机不跑吗的,怀疑北桥,但北桥并没有短路。现在准备做北桥,大家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的吗

网友:
量北桥到CPU的数据线

网友:
先量下CPU工作条件啊

网友:
如果 你怀疑 北桥问题  有阻值卡 打下阻值看看北桥正常不

网友:
CPU的工作条件有了,阻值卡丢了,所以现在没法打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