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3000笔记本USB启动pe系统的时候就断电

楼主(2011-07-04):
原来不显示,加焊显卡后一切正常,客户需要重新装个系统,以前做过这个机器的镜像,用USB启动进PE装系统的时候(PE刚开始的画面)就断电,不知道什么状况。。。。。。。没办法只能用用光盘装,没出现断电现象,一路下去系统装好,正常了,使用USB也正常,不会断电,但是为什么只要从USB启动就会断电呢???跪求高手给个答案

网友:
曾经修过R60的,然后也是显卡,后来就是开机的时候光驱有电,但是亮机两三秒之后光驱就没有电了。。。。一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南桥的USB模块 有问题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条子有问题,不行换个看看

网友:
如果用光盘进PE也断电可能是内存问题,如果不断就是显卡或者南桥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