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0 不开机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07-04):
同行拿过来一片CQ40板子,故障是不能开机。外观还好,IO动过。待机电流0.03,触发后0.01. 测量一下各个电感对地阻值,发现待机3V阻值为0. 换掉滤波大电容后不短了。触发电流0.07.但是3v 5v都出来了。想起IO被动过,加焊一下试试,果然,加焊后电流上去了,0.6左右。以为跑U了,大喜,加内存接显示器没亮。这时候无意间量到51125的23脚PG没有发出,于是搜图
PG发出经PR318后进入南桥,可是3V、5V供电已经发出,断开PR318测IO 23脚是0.6V,还是不对。心想这机器BIOS容易坏,GM45的主板,从另一台同样机型里用工具读出bios写回成功修复,51125PG3V了。 这里说一下,最开始是从基地里下的BIOS,不亮机,可能是板型不对吧。顺便发下这个BIOS HP CQ40-GM45

网友:
PM45的 BIOS问题真多

网友:
楼主分析的太给力了,

网友:
我还得继续学习啊,非常好的案例,楼主很耐心,也很细心,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帮助非常大,谢谢!~

网友:
要得,CQ40这么多机器都是BIOS问题啊

网友:
就是说 EC RST   在南桥内部与PG线号相连  BIOS文件损坏  导致EC吧信号拉低了  是这样吧

网友(点评):
大概是这个意思吧

网友:
搂主的技术很牛B、、、你那个BIOS的哈,我 有下载过。

网友:
楼主,这板是PM45的板吧,可以刷LOGO放DV4上面用的。

补充内容 (2011-7-7 18:27):
试过才说的,开始是直接焊DV4的BIOS换到CQ40的板上,开机LOGO显HP了,没有任何问题的,板是一样的。注意下是独显和集显的就是了。D换D,U换U

网友(点评):
可以放到DV4上用 这位仁兄试过了吗 没什么报错之类的吧

网友:
HP机器现在修的我头都痛了

网友(点评):
兄弟可别这么说 没有HP 我们维修界恐怕要饿肚子啊

网友:
楼主真是辛苦啦啊 不错  学习学习

网友:
CQ 40 BIOS问题屡见不鲜  呵呵  赶紧下了BIOS

网友:
嗯现在本本BIOS出问题的还挺多的特别是1M的BIOS哈哈我都修了好几台了

网友:
很给力,BIOS下了,还有你上传的那本书,也不错。支持你发你更多的好贴。

网友:
听说CQ40BIOS容易出问题,我修了好多,就是没有修过BIOS出问题的,我的希尔特500P一直无用武之地

网友(2011-08-19):
楼主,分析的太经典了

网友:
钱难赚啊学习管理规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