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屏线的型号(多图)

楼主(2011-07-04):
清华同方的机子,屏线坏了。安装机身模糊不清的型号怎么都查不到,按屏线的型号也查不到。这机器排线分为两条,一条供给高压板,另一条给屏。
大家给个屏线的型号或者代换的型号。

网友:
你问我这个朋友
他有这样的
QQ:275246021 自由如风

网友:
谢谢!客户急要,所以我把这线解开修了下,除信号以外的线断的没断的全重新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