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NF4 单桥橙色3.3V对地

楼主(2011-07-04):
非常奇怪 把芯片拆下 3.3不短了 单独测试拆下的芯片也没有短路 重植上去3.3V又是短路的 后来我把芯片移到另一块NF4的主板正常使用 都不知是哪的问题了
芯片

网友:
以前是不是加焊过呢??或者你追线到3.,3到那个点,判断一下

网友:
你跑下这个芯片的3.3v这个脚的线路。

网友:
看下这个芯片的哪些点位是3.3V 挨个量一下PCB上的点 有没有漏铜的地方 可能装上去的时候导致短路了

网友:
嗯 谢谢大家 我跑下线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