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MOS芯片我怀疑出问题?可否取出来再放回去还可以用不?

楼主(2011-07-04):
cmos芯片我感觉是接触不好,能否取出来,再放回去,里面的信息会不会丢失?

网友:
哥,什么COMS芯片??COMS是寄存器吧?
保存信息到,好像这桥里边哦,你怎取???

网友A:
北桥温度有54度,是否正常?是否与检测到10代码有关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北桥温度有54度,是否正常?是否与检测到10代码有关?

你那54度怎测出来到?
你到主板型号??故障??你都没有说清楚,人家还以为你修照相机呢

网友:
你说的是bios芯片吧,要是的话取出来在放回去是没有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