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A31P安全芯片

楼主(2011-07-04):
A31P 开机BIOS有密码 怎么清除,听说有个安全芯片像MOS管一样的 8个脚 但是我具体不知道是在主板的哪个位置。还有用BIOS编程器 能读出密码吗? 怎么读

网友(点评):
先用编程器读出程序,再用软件读出来。

网友:
24rf08cn 这个是芯片的型号,一般在BIOS附近,你找找

网友:
在线等答案 谢谢啦

网友A:
百度搜搜 应该能解决  国外有用打印口破解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百度搜搜 应该能解决  国外有用打印口破解的

那个太复杂了 ,楼上有说 用软件读出密码 我都用BIOS机把 里面的程序读出来了

网友:
已经解决了,从BIOS读出密码芯片里面的数据 保存 然后用个什么程序 直接把数据拉到程序里面自动运行 就破解了 我找了好久都不找不到这个程序  如果有的感谢分享一下

网友:
IBM 搞不懂搞这么麻烦干吗 都烦死了IBM 以后开店来IBM 直接喊500

网友:
哈哈 是很郁闷    别的机器直接刷BIOS搞定

网友:
这台机钱不好赚 老机报不起价格  拿过来暗屏 报价
第二天一开 没显示  量高压没5V USB飞线 点亮 屏很红 换灯管 搞定
再测试 有时会暗屏 换高压条高压包 解决
开机进系统 出现开机密码 开机密码搞定 没系统 本来没报多少钱 不想跟他装系统 打电话给他 你们系统要负责帮我装好 说来说去 以和为贵 又帮他装了个系统

网友:
安全芯片,一般都是有颜色的, 24RF08CN 开头的就是, 8个脚,跟MOS 管很相似的,

网友:
知道啊 我想问的就是那个 把从安全芯片里面读出来的文件  破解的那个程序是什么程序 我在网上找了好久都找不到。。。

网友:
你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 怎么还找程序啊

网友:
那是因为那个程序是别人的 我找他要不给 所以想自己找 求人不如求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