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7372哪个脚上是RSMRST信号啊?

楼主(2011-07-04):
故障英特尔原装板,不上电,IO发烫,用47M172代换后,不烫了,但还是不上电,测南桥基本工作条件都满足,就差这个信号RSMRST不知在哪个脚上,请大家赐教,
信号

网友:
不找图纸不好查这个信号吧
有可能是上拉电阻给桥的
也可能是IO或专用芯片发出的

网友:
给你个PDF吧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,这个的RSMRST在92针脚,希望能帮到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