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500 进系统掉电

楼主(2011-07-04):
一台ibm r500  进pe  安全模式 考机半天都不掉电, 安装系统后进到xp logo画面就掉电关机,再开机到那个地方还掉电。系统版本换过好几个都不行。个别的系统版本能装完系统进桌面,重启后又是到xp  LOGO画面掉电。谁遇到过这是什么问题。。。。。 脑袋都大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个硬盘做个系统试试

网友:
用U盘 进PE呢?查下硬盘部分的线路,和南桥呢

网友A:
你装系统的时候不要装驱动,等系统装完后,再下原装的驱动,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,我也遇到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装系统的时候不要装驱动,等系统装完后,再下原装的驱动,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,我也遇到过

你的意思没的明白。  你说的哪些驱动都不装, 也有人说过,我试过,可以装完进桌面,重启又就不行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意思没的明白。  你说的哪些驱动都不装, 也有人说过,我试过,可以装完进桌面,重启又就不行了。

装系统的时候不是要解压驱动吗?就是不让驱动解压,直接关掉驱动解压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