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19进水机子完美修复

楼主(2011-07-04):
今天早上接到R19裸板,同行来的,充电芯片和3 。5V处,全板测了一下没有短路,仔细观察了进水出 ,有些电阻电容有点腐蚀,测了下暂时没发现有坏的,那就照不触发的维修思路吧 有3.3V的,按下开关有跳变哦!跑到IO去了,芯片的工作条件就不一一写了。。。

然后查了下IO的供电都正常,想不通啦!!!怎么就不触发呢?唉~~~看见有时序啊

ADT3_SEL这是个适配器检测,IO检测适配器是否存在的信号,查到这里发现没有高电平,回着查回去
到了充电芯片的6脚,没有电压,由于到3脚ACIN有了才会有ACOK,所以查了3脚上的电阻 发现R527开路啦,换了个   嘿嘿,插上可调 待机灯亮啦! 上CPU内存,忽忽~~跑马咯  机子好了,,,前面打电阻都没打出来,悲哀。。。

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

网友(点评):
楼主,请教你如何知道这些英文时序缩写的含义 , 像AC OK, AC IN还好理解. 如其它的ADT3_SEL

网友:
不是知道你们的时序图 都怎么搞到了

网友:
Detection  A是适配器的缩写啊

网友:
思路很好,能找这个信号

网友:
这个故障很经典............... 收藏了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真是很难修,明明就知道应该就是某个小元件不良,可就是查不出来。真是没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