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个按键差点害了我 呵呵

楼主(2011-07-04):
今天修一台联想的显示器  故障是亮下暗  通常这故障就是高压或者灯管 好的 拆吧  测试灯管 好得不能再好了  突然发现 c5706炸了一个 好家伙 一共四个 发现坏了两个 后来想起换5706挺不了几天 换高压吧  三条线 12v 地 信号 郁闷的是我就没找到哪个是信号 试了二十几次 没找到 就是白屏郁闷 没办法 换5706吧  当我换好了通电 发现不上电  愁死我了  灯都不亮   把高压换回来 也不通电  以我知道的知识量电源板  发现都是好的 这不行啊 原来的故障是亮下暗  当我把按键和驱动板的连线拔掉 奇迹般得上电了  ok 知道原因了 把按键全部换掉 正常 两个5706解决了 但是应该返修吧 呵呵 不管了

网友:
5707换了怎么会撑不住多久呢,挺耐用的啊,能不改高压就尽量不改,成本高啊,又收不到什么高价钱。

网友:
师傅说的  换了不会耐用的 因为高压部分有隐藏的毛病吧  呵呵

网友:
5707烧掉,是有原因的,,

网友:
做事不要太盲目啊 !

网友:
c5706 我感觉坏的特别多 我修过好多例

网友:
其实banq的高压板几乎都是虚焊惹祸,修的时候顺便把c5707,高压包,电容都补一遍,用个一两年绝对没问题,我修过的最长用7年了,还在用。

网友:
C5707 和,c5706 换上之后,一定要补焊高压线圈,和电容,要不然白换,用不几天。

网友:
我以前遇到几个banq的,换了C5707后不久又烧坏的,后来直接改换高压条,这下知道要补焊了!

网友:
烧5706一般都是虚焊引起的吧。我有次修了台显示器,换了5707,一测试好了,就去装外壳,快装好时,又测试一下,又不行了。晕,后来把电容,高压线圈等焊点全补焊一下,修好几个月了,都没看到再拿来返修了。

网友(2011-08-05):
还有高压灯管接口要补下

网友:
这种都是通病了,换要是补焊!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