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奇的HP V3700 。大短路维修

楼主(2011-07-04):
今天接了台V3700 。。HPV3000系列的 。。接机插电源头就被吱吱的声音吓一跳。。第一次遇到HP的V3000系列大电流!拆机吧!
拆开以后量各大电感和公共端 !阻止都正常 。边纳闷的边接上屏! 又是一下大电流!!这个到稀奇了!!拆开屏!拿下高压条量了都正常!我了个去!晕死我了!

只能怀疑屏线了!更换一条 !正常的HPLOGO 出现了!
维修那么久 !这个绝对的神奇加经典了!呵呵

网友:
应该是屏线的19V的绝缘层有外露了,有些屏线最外面是金属网是接地的

网友:
楼主少见多怪,这也叫神奇,?服了你了,修得少,你就叫怪!

网友(点评):
别人好歹也是分享经验,像这种故障我等菜鸟是没遇过,请尊重每个人的经验之谈.

网友:
修好就好了。。。

网友:
收钱了事哈

网友:
肯定是屏线有短路连线的,为什么不拆开屏线看看,还要换一个呀。

网友:
修好了就行,经验吗!

网友:
这机器屏线也坏的多,不过引起的大短 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屏线短路了,确实少见,我碰到过屏线断线的烧我3块高压板才解决问题,那台机子亏了!

网友:
修好 就ok!~~钱进兜  就万岁了

网友:
屏线问题短路

网友:
这个问题到是很少遇见过,学习了

网友:
未曾遇见学习。。修好就强。。

网友:
屏线里的V+供电线可能断了或脱皮搭在了接地上面.这种情况没遇到过,遇到过屏线里的接地线断了高压条不工作,别人没修好.让我捡了会便宜 断的接上 钱就来了..还有IBMX200的屏线上 很多灯不亮,原来断了根待机3.3V的电源线.直接从+3.3V高压条上飞了跟在上面..待机电源灯不亮了,要开机才会亮..这样省跟屏线的钱...

网友:
之前碰到过这类情况...

屏轴部分的屏线绝缘层破裂导致屏线短路.

还有就是  屏显外部的包裹层与主板接触 烧板的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