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000 没3V。5V

楼主(2011-07-04):
HP V3000机子,AMD       加电三秒的样子就掉了3、5V,从正常的0.03A调到0.07A。8734A芯片发烫,换了三个新的芯片,故障依旧,8734A的基准电压正常,如果把REF后面的电容去掉,芯片不工作也不发烫,没电流,把芯片旁边的电容全取掉也是一样的故障。求解!!!还有就是把电感全断开,把上下管全取掉,还是一样的现象。

网友:
换上下管,或加电烧,看哪有问题!烧3V 5V

网友:
MAX8734还有2个LDO脚,看有没有短路。

网友:
不会是板短路,应该是8734A旁边小元件的问题,没头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