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775主板G31M+不复位

楼主(2011-07-04):
今天修了一块映泰G31M+的主板!不复位测CPU负载如下内核电压调节为1.36V 总线时钟为OV 内核电压0.12 VTT电压 1.29V  复位0.25V  PG信号0.26V  内存电压正常!!打PCIA15脚通IO  io型号为it8721f  没有这样的型号!!不知道如何下手!!

网友:
兄弟 你那个VTT,和PG信号的电压从那测的啊

网友:
你上CPU没有。

网友:
听不懂 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这么复杂吗 ?

网友:
今天遇到一个杂牌775上二代内存的主板,情况和你说的一样,不过幸运的是我换了个I/O就好了。那板上用的I/O型号是W83627EHG

网友:
CPU没有供电吧 一般情况下 上假负载 复位没有电压 但PG都会显示出1.2V了

网友:
楼主说的不够清楚啊,我没看懂

网友:
用cpu负载啊
!!不然怎么测啊

网友:
上cpu把时钟。复位。供电。pg测了再说吧!

网友:
啊,映泰主板都标了的,有仔细看板吗??g31上假负载是没有供电的。。要上真u。供电正常,看时钟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