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13z-n301z经典维修案例

楼主(2011-07-04):
  接一台戴尔本本进水机,拆开后一看有腐蚀点,用酒精清洗腐蚀点后加点试机,待机0.03待机酷似正常,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.15不动了,于是测量是哪个电压没出来,发现就有待机3.3,剩下的都没有,于是把重点放在了待机5v上。因为这个电压上电后应该最先出来,这个待机芯片是MAIN1702E
因为没有整机的图纸借鉴其他型号有这个芯片的图纸

网友:
经过看图,测了一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,vln有,ldo有,开启信号3.3待机的时候就有,5v的待机时没有i,按开机键后也产生了,但是5v没有产生,于是用示波器补了一下5v的上管有没有瞬间波形,没有产生瞬间的波形,考率是芯片本身有问题于是想先换一个试试。可是没有同型号的芯片,因为前几天修过一个联想i3的进水机,待机芯片是isl6237印象当中好像引脚功能好像有点像,就把资料打开看了一下,这两个芯片引脚定义都一摸一样,就是maix1702e在图纸上多了几个引脚4o-42,实际上是没有的,于是想代换一下试试,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,

网友:
请问楼主用ISL6237代换MAX17020后,故障解决了吗?

网友:
芯片3下5去2,安装完毕,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,插上电源,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一点反应都没有啊,心想完了

网友:
板子有断线,仔细看一下

网友:
刚才有接了个活,咱接着说这个本本,可调电源有一点反应,就什么电流都没有了,心想完了代换不成功啊。但是还是得测量一下那得问题啊,测了一下有vin输入,在侧ldo竟然也有,心里暗喜呵呵,不由自主的吧表笔放到了3.3电感上了,哇3.3居然有了啊呵呵,按了一下开机键,上电。8A,按上内存和u 有电流的跳变,插上屏,久违的lougo出来了呵呵。就此芯片代换成功呵呵。

网友:
还是那个芯片的问题吗

网友:
实验证明这两个芯片是可以代换的

网友:
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!
谢谢分享~不过分开好几贴看的不太方便!

网友:
呵呵,在单位忙,事多,所以没一气写完,希望可以帮到手里没有同样芯片得朋友

网友:
实践最管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