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键盘无作用

楼主(2011-07-04):
装了2个系统,开机时有个选择启动哪个系统的选项,按键盘上下都没反应(一个2003一个XP,默认XP),但进系统之后就正常,进bios设置键盘也是正常的,bios的设置选项也是打开的,用USB启动进PE键盘也是没一点反应,我得是PS2的键盘,换了个USB的键盘还是一样,是主板有问题么,请高手帮忙解决啊

网友:
BIOS 都可以用,建议先换个系统试一下

网友:
应该说的是台式机吧,还是系统版本的问题吧

网友:
台式机  换个系统试  要不把BIOS从写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