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 F550S 疑难问题求助

楼主(2011-07-04):
神舟 F550S (sis M672芯片)使用时间长,有自动关机重启的情况(客户说有的时候蓝屏,本人测试未见到蓝屏)。拆开试机,内存(换过内存测试也一样),网卡芯片,南桥(SIS 968),几个电源IC(isl6227caz  。。。不到一分钟就开始有温度,是不正常的那种!几分钟后就烫手了。板号为:Hannstar J MV-4   94V-0 0736    这个机器的待机电流为 0.06A ,算不算正常?    有修过此故障的,分享一下经验!!!感谢!

电路图,论坛已经有人上传,故不在重复上传.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318439

网友:
版号应该是V40SA吧,待机006A是正常的。

网友(点评):
在主板上只看到 Hannstar J MV-4 94V-0 0736 标识

网友:
此机待机正常时只有5V和1.8V,好像是设计时就没有3.3V,请朋友们指教,不知我理解的对不,谢谢。

网友(点评):
有 3,.3V 待机 板子刚量得

网友:
是有3.3V的系统供电的电感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