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400 开机当LOGO

楼主(2011-07-04):
联想 R400的机器,刚开始的故障是待机0.15,有短路,但是可以上电,出现LOGO后掉电。拆机--用温度法,把故障定位在H8,没有一样的板拆,找了个T61的料板,换掉后待机正常,也能开机,也不掉电了,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,当LOGO,不用键盘可以进系统,在COMS下插上键盘,键盘可以用,接触摸板也当LOGO,
这个是不是H8的问题呢?  但是现在不插键盘和触摸板能进系统,而且什么都正常,就是不能接键盘和触摸板,手上没有一样的料板,请高手给指点一二

网友(点评):
看看USB的5V供电有短路没

网友:
楼上的好多下载分哦。。。
H8型号一样??程序不同吧。。H8里面有程序的。。

网友:
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,我倒是怀疑是不是南桥的问题,因为南桥的温度有点高,

网友:
H8有程序的,不能瞎换,你换个一样板上的H8,键盘触摸就可以用了

网友:
严重怀疑H8程序不一样造成的

网友:
感谢各位的解答,可是R400的料哪里有啊?

网友:
坐等H8吧,网上找找。

网友:
死板一片,给客户报价换主板吧

网友(点评):
这种问题,能修好,怎么叫死板了?本来T6的H8就不能用在T400/R400的上面,楼主只不过是换错了。怎么会是死板呢?

网友:
找不到咋办

网友:
请问什么是h8

网友:
晕  到。  电源管理

网友:
5V RUN电压有关的部分,

网友:
H8这个芯片是有程序的,必须用同一机型的代换。

网友:
找同型号吧,一定行的。顺便说下,这个H8可不容易焊啊。我搞失败好多次。

网友:
看看EC有没有问题哦

网友:
左侧两个U口有木有掉舌头的?

网友:
应该是H8芯片

网友:
一般都是外设设备问题

网友:
H8程序怎么确定是一样的